技嘉Z370 HD3

楼主(2023-12-15):
自检到VGA灯的时候掉电。没思路。cpu dram vga boot 就是亮到VGA灯的时候掉电,可再次触发。就是说内存已经过了,核显的时候掉电

网友A:
应该是BIOS 问题  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IOS 问题  刷BIOS  试试

那肯定是首先排除过的

网友:
你加个显卡试试   没加独显?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加独显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老师

请别乱灌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