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MP3055SP复印机上纸盒抬纸电机一直动作是何原因?

楼主(2023-12-15):
一纸盒二纸盒对换抬纸电机无效,实际是纸盒抬纸不到位,排除电机及纸盒问题,复印机总的计数21W.

网友A:
搓纸组件上的限位传感器检测不到纸盒托盘升起,就会一直升降。

网友:
顶一下支持支持别沉了!

网友:
是的,拆下传感器清洁后安装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搓纸组件上的限位传感器检测不到纸盒托盘升起,就会一直升降。

是的,拆下传感器清洁后安装机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