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M PRO-V PLUS(MS-7C10)不触发

楼主(2023-12-15):
    不触发。测量发现待机3VSB为2.8V不正常

R748为31.6K。更换后故障排除。测量坏的电阻阻值为30K。阻值偏小导致输出偏小。

网友:
经验丰富老师傅

网友A:
电阻坏阻值不是变大吗?是不是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阻值不是变大吗?是不是也不是绝对的?

变大变小都有可能的。

网友B:
31.6k..一定要这么精准吗?这电阻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6k..一定要这么精准吗?这电阻不好找啊。

二个都换掉,让他分压的对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不好找,只能全部换掉比例一样

网友C:
差这么点应该不会导致差这么多吧,如果是反馈有问题 还是2个一起换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这么点应该不会导致差这么多吧,如果是反馈有问题 还是2个一起换比较好吧。

也许加热后测量已经不准了

网友:
这个需要经验了,电压拉低了,如果不是跳变的,是否考虑电阻,如果是跳变,是不是应该考虑电容不良,短路情况。

网友D:
有点位图吗和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位图吗和图纸?

找到图纸,但是发现有点不太对,只能参考

网友:
老师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