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修板,拿联想G31T-LM主板练手

楼主(2023-12-15):
好久没修板,拿联想G31T-LM主板练手,不触发,5VSB和3VSBY都正常,在测VCCRTC时,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在拆掉双二极管时,VCCRTC竟然还有2.6V,也就是在无3VSB和VBAT给其供电时,竟然自己会有2.6V,难道南桥烧了?南桥内的RTC模块是不是烧了,被5VREF_SUS或VCCSUS3_3击穿了?

网友:
天天向上,好好学习。。

网友:
这么古老主板

网友:
十多年的货,,,,,,,,,,,,,,

网友A:
电源也有供电双路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有供电双路供电的

这里边的D27

网友A:
嗯,D27拆了也会有电?那就有点意思了,不一定哪串过来的呢。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已经换了主板走了,剩下的板子没事修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D27拆了也会有电?那就有点意思了,不一定哪串过来的呢。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桥烧了

网友A:
桥烧的最明显特征应该是3V桥供电发烫,像这种如果不开机的话也可以考虑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烧的最明显特征应该是3V桥供电发烫,像这种如果不开机的话也可以考虑下吧

现在不方便拆桥,无法验证,我把与VCCRTC相连的件都拆了,还是有2.6V的电压,多是桥挂了
还有一个南桥的供电1.05V,在迅维基地学的是南桥自身产生的待机电压,但是我发现这个主板是我强制上拉SLP_S3#时才出来

网友:
有一个3.3V不用开机就有的电压看下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