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80进系统蓝屏无显卡供电

楼主(2023-12-16):
测出没有独显电压0.8V,NCP81278T的EN 3.3正常,VRE2.0V正常。代换UP1658R后正常,一开机就有0.8V

网友A:
请问是进系统后,出现蓝屏。还是不进系统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进系统后,出现蓝屏。还是不进系统就蓝屏了

不进     要原芯片   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