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99 EXTREME3主板上电风扇转几下就停止,改怎么入手?

楼主(2023-12-16):
高手们求助,小弟最近入手了一块二手的华擎X99 EXTREME3主板,起初的症状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止,过一会又继续转几下停止,如此反复。检查供电发现1.05me供电只有0.3v左右,更换29芯片后现在1.05供电有了,但是风扇只转几下就停止,必须重新开机才又转几下。这种情况该怎么排查?本人维修小白,望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会转说明电压基本正常,唯一控速电压有问题,把控速电压接到2.5V~3.3V看看是还正常转.(去EC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转说明电压基本正常,唯一控速电压有问题,把控速电压接到2.5V~3.3V看看是还正常转.(去EC查问题)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按不触发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