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小主机,奇葩故障

楼主(2023-12-16):
原故障是通电不开机,主板拆出来测了下供电都正常,内存1.5v,核心1v左右电路应该没问题。
一顿捣鼓发现不放进机箱就能开机,在开机状态下放进机箱也能用,但是重启就不管用了,亮电源指示灯,强制关机后再按开机键没有滴一声,似乎卡在自检阶段
不开机
重启
强制关机

网友:
这貌似很像是什么地方BGA虚焊了,试着用手挤压某个BGA通电试试,挤压的时候能通电就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