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tigo S320 256G开卡不成功

楼主(2023-12-16):
本机电脑一块SATA SSD 硬盘出现问题了,读取数据正常,写入数据超慢,拆开后看到主控是RTS5735DLQ,闪存颗粒是kimtigo KYB3TLGMQTA M53S
用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开卡都是不成功,硬盘内部如下图,只有一个颗粒。

打开ssdmp

flash ID

点autodetect,

package count 选1

开始
-- Step 01 -- Generate Config  -> Fail  --  nand_support_list -> NandType : YX2T, bank*.ram file -> NandType : T2GY, Config mismatch

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大佬指点兄弟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匹配的开卡软件。

网友:
整错固件了呗

网友A:
固件是JGS,你的颗粒是TAS 不匹配

网友:
总算出现有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JGS,你的颗粒是TAS 不匹配

兄弟,有对应的开卡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对应的开卡软件吗?

我没有这固件

网友:
要有对应的开卡软件才可以吧

网友(2024-03-02):
我也是有个这样的没找到合适的软件,准备去量产网找找还得花钱

网友:
量产部落有软件了,但是等级不够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