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拯救者R9000X2021 bios

楼主(2023-12-16):
板号BM5054 V1.1  主板进水修好备份的..

BM5054 V1.1.BIN

网友A(2024-10-09):
求助,在bios刷新的时候,不小心重启,目前开电源就是黑屏,什么反应都没有,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在bios刷新的时候,不小心重启,目前开电源就是黑屏,什么反应都没有,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是不是买个芯片,把楼主的bios烧录进去,再更换掉,就能拯救

网友B:
下载下来后,用MEA查看,说是不包含ME信息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后,用MEA查看,说是不包含ME信息

这是amd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