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维修,多处故障首先是风扇

楼主(2023-12-16):
Y470维修,多处故障
首先是风扇下边的b+供电烧电容,把主板烧了一个大洞,直接挖掉,顺带看到显示接口那里也有一个电容烧烂了,顺带拿掉,风扇下边有腐蚀,飞线!
测试可以开机了,但关机后自动上电,这个通病去掉恢复键电路上的d56好了。
但发现偶尔开机不正常电流定0.35,cpu供电没有,sa电压有了,没有vr,就开始查时序,由后往前查good反馈,查到sa的供电好信号到ec断线,飞了线就好了,耽误了一天时间,一直在找挖洞的地方
这也说明了缺个别关键反馈信号的时候也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时序该查还是要查的

网友:
线也飞得太粗了吧.弄细点再固定好就比较美观

网友: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