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 笔记本 充电插头 如何选购?

楼主(2023-12-16):
经过几天的选择,可调电源已下单购买(60V 12A 720W ),
插头,目前有一套普通的(以前买90瓦 万能充电器 送的),
为了应付游戏本(200-300瓦),是否应该购入一套大功率 插头?
尤其是联想方口(拯救者用),
大师们可否给个建议、关键字、或链接,谢谢!
下面图片是 旧插头 参数:

网友A:
闲鱼买个90块的中间针模拟器维修足够用 天选用的头要有  苹果的还有三种呢  微软的也得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买个90块的中间针模拟器维修足够用 天选用的头要有  苹果的还有三种呢  微软的也得弄一个

谢谢,选了个99的,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插头配的好齐啊

网友:
貌似功率不大,游戏本带不起来

网友:
没有大功率的,担心关键时刻顶不上

网友:
这个方口的是大功率的,但是90w以下的好像用不了。

网友:
用到的时候再去按图索骥购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