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690-A 没有38.4M晶振输出

楼主(2023-12-16):
请教晶振没输出,导致主板不触发, 这个会是晶振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呢?
晶振损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A:
38.4 m 晶振??你确定?我觉得你应该按着时序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 m 晶振??你确定?我觉得你应该按着时序测量。

都不起振怎么测时序?待机电源都是正常的

网友(2024-04-28):
桥有两个晶振,32.768才是待机晶振,另一个是触发后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