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电源板adp-185维修一例

楼主(2023-12-16):
pfc 380正常
12v无输出
pfc 有可见的向下的锯齿坑

依次检查 ovp/stdwn 都是pfc电压跟随,再看pfcOK,明显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

再检查vcc,似乎是vcc没稳住

仔细检查vcc回路,原来换s8jc的时候,旁边的a6被烫到虚了,重新焊好上电,
这次pfc 的升压锯齿正常上(朝上了)

网友:
如果能配上大致的框图应该会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