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板号X421F

楼主(2023-12-17):
收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显示电池电量255%。拔掉电源就关机,心想这活好干。拆开量了下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阻值400多,正常。G极25V也正常。不用电池也能开机。又刷了一个原厂的BIOS,也不行。那内能乖乖查充电电路了。充电芯片24780S。查了一下芯片的主要引脚。也都正常啊。难道芯片有问题?一边换了两个24780S。都 是一样的。这下我就没招了。有没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SMBUS查了没有  电池换了没有

网友:
ec电池通讯的问题

网友:
鲁大师看看电池损耗 不充电先排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