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基本判断思路-科普文章

楼主(2023-12-17):
电脑用着用着自己就出问题了,作为门外汉又一头雾水,应该如何快速学会一些判断方法呢,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个基本思路,方便大家快速锁定问题
本文仅适用于新人,如果你是维修大佬,请飞走,这只是一个科普文章而已~
1、首先判断是否能正常通电开机(就是显示屏是否显示画面,即便是自己看不懂的字母也没关系)
2、如果可以开机,那么硬件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啥问题,根据具体的错误信息去找对应的解决方法即可
比如它蓝屏了,你可以抄录下它的蓝屏代码然后去百度一下即可轻松锁定原因,或者是黑色背景提示一行英文,你可以用翻译软件翻译下大概啥意思就能基本上知道它是什么故障了。这样跟维修师傅沟通的时候也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3、如果是不能正常加电开机的情况,你就要按一下这个顺序去排查了
(1)、电源是否故障,将电源拔下来,然后用一根细铁丝去短接绿色的线和黑色的线看电源风扇是否可以转动,从而简单判断下电源是否损坏(电源输出最大是12V,正确操作是不会有触电危险的)
(2)、 内存是否故障,不开机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内存接触不良,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彻底断电的前提下拔下内存,然后用橡皮或者A4纸一类的轻轻擦拭金手指(内存上的铜箔)然后插回即可,注意,不要用力擦拭,免得对金手指造成损坏,也不用使用酒精或者卫生纸一类的产品。

(3)、显卡是否故障,这个故障与内存故障类似,通过清理显卡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4)、硬盘是否故障,一般情况下,硬盘故障并不会引起显示屏不显示(显示屏不显示跟进不了系统是两码事),个别情况下硬盘短路会导致加电失败从而导致无法开机的情况,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拔出硬盘连接线或者拆除硬盘看是否可以正常开机。

(5)、是否主板故障,主板故障中,作为新手小白,唯一可以判断的就是扣掉COMS电池,通过释放静电看是否可以使其正常开机。
之所以没有提到机箱和CPU,那是因为这两个故障需要的专业知识储备较高,不建议新手操作。
通过上述方法如果还是无法判断问题,就赶紧联系专业的维修师傅给你看看吧,毕竟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问问的。
如果喜欢这个文章,或者对我阐述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网友:
确实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A:
这里面有门外汉吗  很少吧

网友:
初级维修,会判断加更换故障件,芯片级维修才是干维修要深入学的,涵盖电子电路元器件的认识理解和电学的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门外汉吗  很少吧

不少吧。。至少我是这么个感觉的~

网友:
其实就这几招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台式电脑的日常故障了。

网友:
第一个差点看成了,拿铁丝捅电源线的三个孔。最好说明一下。不是电源线,这对小白来说很重要。小白找不到颜色线。可能会这样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