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的400系列芯片组时序图

楼主(2023-12-17):
请网上的前辈提供Intel的400系列芯片组时序图下载。谢谢

网友:


网友(2024-03-09):
我翻了一下Intel官网,10gen的官方手册里面并没有像以前提供时序。估计你是找不到了。可以参考以前的时序图,应该变化不大。

网友(2024-04-15):
第10代我只有手工画的上电时序,11代官方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