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供电线路中电感的作用?

楼主(2023-12-17):
请问适配器供电线路中三个电感PL1至PL3除了起滤波作用外,还起什么作用?请网上的前辈指点

网友A:
滤波???我只想到一个作用就是续流,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我只想到一个作用就是续流,哈哈

请问续流的起什么作用?

网友:
请问π形滤波是什么含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续流的起什么作用?

当然就是流过电感的电流减小时,电感把自己存储的能量转成电流,结果就是流过的电流没有减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就是流过电感的电流减小时,电感把自己存储的能量转成电流,结果就是流过的电流没有减小咯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EMI电路抗干扰滤波

网友C:
滤波与续流都是电感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与续流都是电感的作用。

谢谢

网友:
不客气,我们都是坛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就是流过电感的电流减小时,电感把自己存储的能量转成电流,结果就是流过的电流没有减小咯

前辈再请教下,电感起续流的同时也起到“稳压”的作用对不对?

网友D: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就是起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就是起保险作用

谢谢

网友E:
π一定程度上可以翻译成中文“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π一定程度上可以翻译成中文“补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