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只显示充电图标,一会儿就掉电。

楼主(2023-12-17):
测量电压全部正常,显示一会儿就掉电了。。
我不插电池,光充电器点,也是这个图标,
已经换过电池了。求维修思路
这个A1398型号的机器,单适配器,能不能开机?

---------------------------------------------------
解决方法:在3楼。

网友:
板号多少呢?

网友A:
光充电器要85w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充电器要85w才能开机

感谢你的提醒,客户说自己换了二个充电器,一个是45W,一个是65W。我都没有仔细看。。。。。
查了一下这个原装的充电器 要85W才能开机。

网友:
SDA SDL 的问题吧,电阻没问题就换掉EC吧,不充电没那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