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华擎B250M-HDV风扇转没显示

楼主(2023-12-17):
首次发帖,开这个贴用来记录一下修理过程,可能很基础,不喜勿喷。
背景:
个人使用华擎B250M-HDV,CPU G3930,想着折腾一下1220V5,
合着主板上BIOS型号25U12873F(注意是1.8V)淘宝买了个烧录后不开机;
更换回官方BIOS,G3930也不开机,用万用表测试BIOS供电3.434V,
与规格要求1.8V不符合,于是开始折腾。

1、上电后CPU风扇转,G3930摸上去没有温度,测试CPU供电1.9mV(下管),正常为0.86V左右;
2、测试内存供电电压1.198V,正常;

凑够下载积分,在论坛下载点位图,核对REV 1.03,版本一致,开始继续折腾
1、点位图bios芯片为25L12873F,3.3V供电,但是原来的BIOS上面是贴了标签的,还是继续查;
2、BU1.8 +3.3V_SPI_1,从+3VSB 0欧姆电阻跨过来;
3、+3VSB电源是Q810(LDO G9661)将ATX插座的ATX+5VSB降压过来,再通过两个0R电阻跨接。
现在看来1.8V的供电没戏,本来就不应该使用1.8V的flash。但目前手头上也确实没有3.3V的芯片,先放一边吧。

继续看信号,前面聊到的是CPU供电异常了,
1、逐个上管,下管万用表确认,没有发现异常;
2、顺着点位图找下管控制信号,一大把的信号从时序芯片ISL95856HRZ-T过来,给到ISL6625A,头晕;
3、下载ISL6625A规格书看看,上下管控制信号都是它管的,通过3脚PWM输入,输出1(上管)5(下管)控制信号;
4、分别测试PU4/PU5 PWM输入,引脚很细,没有示波器,结果为2.472V,2.513V;
5、ISL6625A VCC电压输入正常,boot只是串电阻,phase连接到上下管输出,没看出什么异常;
6、奇怪的是CPU下面的两相供电(3相/4相)控制是ISL95856给到MOS管控制芯片ISL6625A,上面的两组是ISL95856直接控制;但同样没有信号过来;
7、看来还是ISL95856的问题,网上没有找到规格书,瑞萨官网还要申请没有通过。

网友:
呃,另外有个可疑的是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然后导致这个时序芯片的工作异常?看来还是要找找芯片。

网友A:
bios的问题不排除,不要往后查了

网友:
原来好的,烧录后不好,那主要方向就是bios,查那么一堆乱七八糟的干嘛

网友B:
首先,你的bios芯片是1.8v的,你普通的编程器必须用1.8v转接板刷才能正确刷成功,你先完成这第1步了,再说其他的。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启动条件查查看,分主控芯片和协控芯片,主控是95856,协控是6625.

网友C:
修好没重点在BIOS,是不是BIOS芯片刷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不排除,不要往后查了

非常感谢回复,BIOS这块没有描述清楚
1、原本配合G3930正常使用的flash芯片A,BIOS没有修改过;
2、淘宝买了个flash芯片B,烧录魔改BIOS;
装flash B不开机,换回flash A仍然不开机,然后才开始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bios芯片是1.8v的,你普通的编程器必须用1.8v转接板刷才能正确刷成功,你先完成这第1步了,再说 ...

嗯,有的,专门买了个1.8V的转接板;
然后烧录完成后再重新读出来跟原文件进行对比,没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重点在BIOS,是不是BIOS芯片刷挂了!!

还没有,可能周末才有时间玩

网友:
我觉得重点原来是好的

网友:
3.1、重新烧录bios
看了原来的那个flash,型号是25L12873F,是淘宝买之前看错了?结果买成25U12873F了。
烧录到xeon版本的BIOS,发现还是没有输出,但是CPU的电压似乎正常了,0.896V。拆掉BIOS,CPU电压还是0.9V左右。

3.2、继续从头查起
参考了chinafix的资料,对着点位图的网络,先确认待机状态的信号。
a、打开电源前,桥PCH B250有两个信号需要确认,分别是RTCRST跟SRTCRST
实际点位图网络是S_SRST#,电压2.732V,正常;这个网络实际是+BAT_3V,然后SR353 30.1k电阻上拉得到;

RTCRST#也是+BAT_3V通过BR3 30.1k电阻上拉,然后通过0Ω电阻BR5连接到PCH;
测试电压为2.733V,正常;

再说回+BAT_3V的来源,这个电压是主板电池供电与+3VSB_A形成的或门,即任意一个有电,+BAT_3V就有电;
而+3VSB_A是24PIN ATX插座ATX+5VSB供电,经过LDO G9661后出来+3VSB_A;
LDO参考电平0.795V,分压电阻82.5k:24.9k,理论计算输出3.429V,实际测试+3VSB_A=3.432V,正常

然后上电之后S_SRST#与RTCRST#电压变成3.103V,没有毛病。

再看PCH的工作条件,RTC供电电压VCCRTC由+BAT_3V提供,电压3.109V,正常;
24M晶体两端分别为0.409/0.488V,正常;DCPRTC电压1.695V,正常;

DCPRTC这个网络点位图搜索不到,查看PCH规格书,找到这个图,同时看点位图,看4个角,找到网络符合的角落;
然后顺着找,确认VCC_RTCEXT_CAP就是DCPRTC。

网友(2024-05-22):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手里有三块,跟你这问题一模一样的故障,原bios正常,刷bios后直接风扇不转,清空bios或者拆下bios颗粒后,风扇转没反应,全部都是这块板子,朋友打单子的办公机嫌奔腾卡买了几块1225换结果全这样,我拿来查半天也没查明白,其中一块还是我拿来刷完复现的,无论是官网bios还是改版bios甚至是oem定制的bios都一个味。
板载颗粒是25l12873f贴2.20版本的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