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gkg和srgkl有什么区别嘛

楼主(2023-12-17):
intel 官网显示型号一样,但价格差了31美元(约合人民币220),我有一个srgkg cpu坏的,手上只有srgkl代换不知道能通用嘛

网友:
这种只有你自己换上去试了 应该没人换过 估计ME有点不一样

网友:
只要不是拆机加锁的CPU,同一时期的CPU 代换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同一型号的CPU,不同步进的产品会有不同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