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们,迷你主机怎么买,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楼主(2023-12-18):
想买个迷你主机,巴掌大不占地方,携带也方便。综合比较性价比高就行,太贵了还不如买笔记本买台式机了。

网友A:
带个小主机,还不买个便宜的笔记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个小主机,还不买个便宜的笔记本呢

有多便宜?轻薄本吗

网友:
不说配置,怎么介绍?九代的台式机cpu的要不?可以看看联想的920X迷你主机,巴掌大的。

网友B(2024-01-31):
有那种卡片式的主机。插个供电,接条HDMI线到电视或者显示器上,接上无线键鼠就可以用,速度还行。去上门时看到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卡片式的主机。插个供电,接条HDMI线到电视或者显示器上,接上无线键鼠就可以用,速度还行。去上门时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