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CPU底板有变形,正常吗

楼主(2023-12-18):
买一个9300h收到货底板有弯曲,卖家说我不专业,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这样的变形正常吗中间高了,两边低了

网友A:
另一边没有这边严重

网友B:
一般都没有好的BGA   钻用风嘴  熟练的手法都不敢换CPU  你这直接上手了啊    CPU坏了 我都让客户换主板

网友(点评):
这话是没毛病,但是作为迅维学员威望2说这话表现的很不自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没有好的BGA   钻用风嘴  熟练的手法都不敢换CPU  你这直接上手了啊    CPU坏了 我都让客户换主板

不信,我用垃圾BGA给客户换桥换U的,都没啥事儿,你这动不动就让客户换板子,那还不如直接单购一个主板然后把这个主板卖出去呢

网友D:
这是拆机的CPU ,变形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你的BGA 不够好的话,建议你退了!

网友(点评):
你这回帖充分说明了你很少淦CPU,还有就是很不专业。我爱说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拆机的CPU ,变形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你的BGA 不够好的话,建议你退了!

别在这危言耸听了,这不是正常现象吗?哪那么多全新CPU,厂家买intel的cpu管控的非常严格,哪那么容易流出到外面的市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拆机的CPU ,变形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你的BGA 不够好的话,建议你退了!

好的,还是退了吧

网友:
我弄过6代7代变形的   压个螺丝,都是自己的破板子拆下来的  也不心疼,也装好了

网友:
你确实不专业。这种拆机的U,弯曲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程度大小有不同而已。BGA的时候自己会伸直的。当然这也跟操作者技术温度什么的有关,经常干CPU的相信都懂我说话。一般来说,你这个弯曲并不叫事。实在不放心的话 没上机BGA的话就退货好了。上机之后他肯定是不会给你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信,我用垃圾BGA给客户换桥换U的,都没啥事儿,你这动不动就让客户换板子,那还不如直接单购一个主板然 ...

没有垃圾的BGA,只有辣鸡的操作者。给一个小白全新的卓茂5860,他十有八九也能把板子干废U干鼓包。我爱说实话。

网友:
你这个是正常的 焊好还是弯的是因为温度不够西没有完全融化 锡完全融化了 凉了之后cpu会平的

网友E:
是正常的,你的这个应该没有做好吧,如果弯得太厉害,可以用手轻轻扮正一点。弯一点点的,CPU热了会正。

网友:
正常,焊上去差不多200度就直了

网友:
稳当起见建议退了

网友:
这样正常,他会自动复位

网友:
带钢板的都弯5-1块的 哪有装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边没有这边严重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31218/1702857628877038813.jpg]http://app ...

是有点弯,退了吧。
(如果弯的话,卖家发货前要说明,否则收到立马退货并公布卖家信息。这是我的原则。)

网友:
焊上去不就直了吗

网友:
这个直接售后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正常的,你的这个应该没有做好吧,如果弯得太厉害,可以用手轻轻扮正一点。弯一点点的,CPU热了会正。

不建议用手掰正哦,可以放在定位板卡槽内,200度以内稍微加热,用木柄稍微压压,会回正一点。就便于淦了。

网友F:
其实你最应该关注的是肚子底下的电容,一个个打值,不要有完全为0的。9300H这种U 5左右都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
换一个吧,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正常的,你的这个应该没有做好吧,如果弯得太厉害,可以用手轻轻扮正一点。弯一点点的,CPU热了会正。

不会把核心板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最应该关注的是肚子底下的电容,一个个打值,不要有完全为0的。9300H这种U 5左右都是非常正常的

谢谢,马上去打值

网友:
弯厉害的CPU,植锡珠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最应该关注的是肚子底下的电容,一个个打值,不要有完全为0的。9300H这种U 5左右都是非常正常的

你好,测试了电容有一个0.2欧正常吗?红圈那里的大电容

网友(点评):
不好说,另外要用二极管档位打值

网友:
加热之后就会变直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