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472P 惠普换CPU后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3-12-18):
LA-H472P  更换CPU后,不出CPU电压,无图纸,无点位,请各路大神分析一下。
1、原来故障为开机就蓝屏,排查了内存、硬盘、显卡、外设等
2、更换CPU 测量VCCsa 对地值偏高,CPU反复焊接了多次,重植过三次,也加焊过故障依旧。
3、VCCSA  1 .05v   VCCIO 0.95V,其他电压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4、核心对地4,核显对地11 ,都正常呀,外围电路也没有动过。故障CPU装上去也不出CPU供电了

网友(点评):
换以前,CPU正面 北面都拍一张清晰照片,换完以后拿照片和主板对比看看有无掉件撞件,焊完后先用万用表打值和更换以前打值对比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A:
换的不是全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不是全新的吧

关键是,旧u是能亮机的。现在换了旧u也不出cpu供电。

网友B:
焊盘估计变形了,这个主板经不去反复的加热的,楼主已经搞了多少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估计变形了,这个主板经不去反复的加热的,楼主已经搞了多少遍了?

这个主板这么脆吗,拆3次 装3次,加焊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估计变形了,这个主板经不去反复的加热的,楼主已经搞了多少遍了?

不应该吧,这么脆吧 惠普光影精灵5主板

网友:
只要你保证U是好的,焊接好,没掉件,换CPU供电芯片和复合管包好

网友C: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  你把cpu取下来你就会发现下面有很多点没有上锡  被 助焊膏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  你把cpu取下来你就会发现下面有很多点没有上锡  被 助焊膏坑了

第一次是这样,取下来发现右上角空焊。然后重做了,也加焊接了,还是故障一样

网友:
平时动手换BGA的芯片少了吧, 都到换U了还有问题肯定是练习少.

网友:
再买个U,换上试试

网友:
持续跟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  你把cpu取下来你就会发现下面有很多点没有上锡  被 助焊膏坑了

后面你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继续换U啊啊啊啊

网友:
还是要换u u有问题吧

网友:
找时序图,倒查吧。猜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爱说实话

网友:
估计板变型了,焊接U上去脚空虚

网友D:
主板变形虚焊头疼,把锡拖平看看哪边烧起来了,稍微矫正一下,没其他办法,底板别用吸锡线拖,用烙铁拖下就行

网友:
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变形虚焊头疼,把锡拖平看看哪边烧起来了,稍微矫正一下,没其他办法,底板别用吸锡线拖,用烙铁拖下就行

能不能具体点呢,我已经重做过3次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