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13S-G2-ITL-LV550-19869-2主板

楼主(2023-12-18):
THINKBOOK-13S-G2-ITL-LV550-19869-2主板遇到几块主板都是烧U7102,不知道这个是乜型号芯片,求助

网友:
这个可以直连的

网友A:
好的,谢谢!!试过上一台直连可以,这一台直连充电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试过上一台直连可以,这一台直连充电会大电流

没连好

网友(2024-02-06):
求教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直连呢?能给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