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UX4100板号UX482EGR

楼主(2023-12-18):
     修到这台机器,插电待机正常,公共点8.34正常,自动加电到0.06左右,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M2940A主供电2V不正常,根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776-1-1.html这个帖子找到这个六角管子,经与淘宝卖家反复确认,芯片型号是BAT54S  30V 200mA 肖特基复合管,和KL8,L442通用。买了两个装上和原故障一样,所以这个管就不用考虑换了,由于无图无点位,客户催得急,让他取走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问题,怀疑是通病。修好了。3V转3VSUS那个G级那路估计板层漏电。直接断开两头,从1.8v转换管那边拉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17):
这种六角管用天选上很多

网友(2024-03-17):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 不出U 供电  你那个芯片 M2940A 换过了吗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这台机器了  故障是一样的,我和3楼的解决方案差不多  就是在3V电感位置 有2个触点 直接连起来  就可以开机了。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
不错,收下,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这台机器了  故障是一样的,我和3楼的解决方案差不多  就是在3V电感位置 有2个触点 直接连起来 ...

那两个触点 麻烦配图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这台机器了  故障是一样的,我和3楼的解决方案差不多  就是在3V电感位置 有2个触点 直接连起来 ...

有图片么  手上刚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