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S620Z-D410触发开机黑屏

楼主(2023-12-18):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电脑 联想开天S620Z-D410触发开机黑屏,拆机发现是国产CPU 兆芯KX-U5580的,不啰嗦了这机子通病和AMD的一款CPU一样由于在CPU散热器下面粘了海绵老化了引起CPU的电容击穿,使得PU804无供电,板载兆芯KX-U5580处理器,CPU左侧的两个5脚芯片PU806有1.8V电压PU804无电压,测了供电短路查到CPU左下角数过来第二个四角电容击穿,摘除电容供电就不短路就恢复有1.01V电压,机子修复。顺便在CPU上面贴一片自己制作的塑料垫片外围和CPU一样大中间要开口比CPU的镜面宽一点点,防止海绵垫压住CPU腐蚀了再次引起别的电容击穿。 联想开天S620Z-D410 国产兆芯KX-U5580处理器 板号NM-B401(DZX20 ZZX200ML1

联想开天S620Z-D410 国产兆芯KX-U5580处理器 板号NM-B401(DZX20 ZZX200ML1.zip

网友A:
联想的机器设计真的很垃圾 都不知带那个海绵起什么效果 以前很多老机器都是那个海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机器设计真的很垃圾 都不知带那个海绵起什么效果 以前很多老机器都是那个海绵

是的,联想以前出过一款用电源适配器的机子,用的是CFT3I主板集成AMD CPU就经常出现这现象,基本都是海绵老化引起电容击穿,摘除就好。

网友(2024-06-01):
这个海绵的出发点是好的保护元件 避免压碎晶体。刚好CPU上有电容就不适应这种。J1900 CPU在其他品牌我也遇见缓冲海绵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