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星16j51 内屏不显示,外屏正常。

楼主(2023-12-18):
V星ms16j51 换完南桥开机内屏不显示,外屏正常。
屏线接口附近一个5脚管子,短接1 5脚。
2块主板对照着修的。

网友A:
应该是屏供电的5脚控制芯片,直连VIN和OUT。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供电的5脚控制芯片,直连VIN和OUT。没毛病

很多内屏不显示的问题都是三角管子或者5脚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