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应该用哪个工具啊。2258XT+B05A的工具全试了

楼主(2023-12-18):
如图,要么开不来。要么检测不到。愁死了。众拾120G的。

网友A:
很好开的,我自己开好过,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这个很好开的....

网友:
如果开不开  那就是闪存损坏!

网友:
对啊。我也知道很好开才对啊。我能找到的工具都试了。一个也开不过。要么检测不到。要么直接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开的,我自己开好过,现在还在用呢,

对啊。但就是不过呢。愁死了。

网友B:
选一些稳定版本开,例如这个

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一些稳定版本开,例如这个

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这个也试了。开不了。直接检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试了。开不了。直接检测不到。

如果不行,就把FWTag.SET里面把B05A改成IM3D,Micron,128Gbit,MT29F128G08EBCDB(B05A)(SM2258XT)=IM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