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用液晶电视机当显示器,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声音

楼主(2023-12-18):
台式机电脑用液晶电视机当显示器(用高清线连接),为什么有时声音正常,有的时候没有声音,需要外接音箱,为什么?

网友A:
hdmi2.0不支持声音,2.1支持声音,电视、电脑、线三者都要支持2.1才行。不稳定的情况,先试试换稳定的短线,不行再换换驱动试试,最后再换电脑、换电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2.0不支持声音,2.1支持声音,电视、电脑、线三者都要支持2.1才行。不稳定的情况,先试试换稳定的短线 ...

可问题是,有时行有时不行。

网友:
有时管有时不管,先排除一下线材问题

网友:
排除线材问题,再看一下音频设置,有的时候电脑会切换声音输出装置,要选择HDMI输出

网友:
hdmi驱动有问题  用驱动精灵试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