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战神Z8-CA5NB 接电源黑屏掉电

楼主(2023-12-18):
机型:Z8-CA5NB
板号:6-71-nh5p0-d02
故障:客户描述电池使用正常,一接充电器马上黑屏,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维修:接机后,测试电池开机一切正常,一接充电器电脑马上掉电,祼板单接电源,触发后电流在0.08,直接测量MP2979A的47脚vin_sen, 电压在1.7V,正常的电压应该是1.2V,直接更换PR42跟PR30,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会员7588100鑫豆2026-1-19 09:49
 会员196817100鑫豆2026-1-12 10:35
 会员320233100鑫豆2026-1-8 15:42
 会员692222100鑫豆2026-1-4 14:03
 会员1180834100鑫豆2026-1-3 13:53

网友:
这算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么

网友:
通病了。捡钱的活

网友A:
主要是什么逻辑让你想到是这个CPU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好

网友:
分压电阻变质了。

网友:
好经验记录一下

网友:
CPU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B:
换成500K+10K更稳定

网友:
思路很活跃啊。。。。。。。。。。。。。。。。。。。。。。。

网友:
通病吗?下次搞一下

网友:
电池正常,插适配器出问题基本上就看功率识别的分压vin_sen这个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MPS芯片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什么逻辑让你想到是这个CPU芯片引起的故障

故障是插入适配器才出现,所以锁定在适配器。VIN是公共点。适配器的电压比电池电压高一点。经过PR42 PR30分压变成1.7V 正常1.2V

网友:
适配器的电压比电池电压高一点

网友:
公开的小秘密

网友:
技术好  这个捡钱真不错

网友:
ll,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机还没到手过。神州修的少。联想最多。

网友:
修到过这个故障,850块到手

网友:
好多大品牌的游戏本 vin_sen引脚是个知识点

网友:
学习了,vin_sen功率识别

网友:
我有一台Z8,接适配器不会马上掉电,要玩大型游戏,比如吃鸡,永劫无间这类的游戏玩几把就会掉电重启蓝屏.换了高级硅脂.测试几把游戏没有掉.第二天玩两把又掉电了.不会也是这个串联对地分压出问题了吧

网友:
加分了,给愿意分享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500K+10K更稳定
500K+10K分压出来是多少V?你记错了吧。这分压出来才0.373V电压呀。我是19V电压2MΩ+120KΩ分压=1.075V,现在用的挺稳定的。

网友(2024-03-05):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24-05-03):
怎么联系您?我有个战神z8有点问题……

网友:
我的z8 ca5nb开机不亮屏,插显示器也不亮,偶尔亮一次,显示这个。运气特别好的时候能能进一次桌面,但是一会就卡死了………

网友(2024-07-15):
我正好也遇到了,也是1.7,还没维修,我先修修,完全一样了再回复,谢谢

网友:
昨晚回复说我也正好遇到此问题,也是一样的方法解决了,没找到2M的电阻,所以用的1.5M的代替了,另一个也就用的100K的了,两个都要换了,电压才是1.2V,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厉害了呢

网友(2025-02-19):
精准定位故障点,牛

网友(2025-04-08):
2979a好像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我一般把3个VIN_SEN 的2M电阻都换了,显卡和显存也有这东东

网友:
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有一台G513R    也是这个现像

网友(2025-06-17):
跟我今天修到的Z8的现象问题一模一样   我这台也是加电到0.08 有时候又是好的 跑电路 查到VCCSA电压不出 追查到MP2979A这里  想到拯救者上面的通病 直接查47脚 也是1.7A  直接换2M的电阻 正常了   133K的不需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