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维修补完计划第一期~救砖计

楼主(2023-12-18):
故事篇
两周前我收到一台普通版的机器、用户描述故障现象为放在底座上一段时间没有玩、前几天打开机器升级了下系统就不开机了。具体现象为开机亮第一个logo后黑屏(不是卡logo)、插上充电器有时候左上角会出现充电图标、但是怎么充都是不开机的。

到这里我的第一个维修思路是充电上面的问题、维修么先三板斧(其实我也就会三板斧但是谁又不是从三板斧一路过来的呢、我也会以三板斧的角度来写这个帖子)、定了一个电池换上去、呵呵故障依旧。整个主板拆出来量了一下m92t36、bq24193周围的电容、电感(这两个芯片是switch上面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芯片)都是不短路的。这里提一嘴没有定位到故障千万不要去乱换、弄不好就是越修越坏、当然你经验十足的话可以赌

好了量完这两个芯片没问题我算是彻底没有思路了、紧接着就是上网各种查类似的故障、什么关机充电半小时再按开机键音量键啊等等、但是都没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以我的三板斧功底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故障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具体的一个思路、乱搞就是浪费时间。那就找外援呗、查下大众点评比较靠谱的维修店一问修这个故障要300左右。害!真的是有点小贵、普通版的机器二手的9新也就800-900左右、但是没有办法、不会就是不会、有些钱是人家该赚的、而且他这个店地段还是不错的房租水电啥的也能理解。

知道了大概维修的价格告诉用户、用户思索了一会儿后同意维修。接下来我到现场和维修的师傅沟通、问他维修过程能不能观看、对方答应。我描述完故障后师傅接过机器上电流表看了下电流、然后关键性的东西来了,他问我这个机器是不是升级过系统之后才这样的、我说是的。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大概明白是系统上的问题、然后他就拿出一套普通版的pojie排线焊接上去、进入大气层的bios、接上电脑一通操作。这边可以理解为修电脑里面的重新安装系统、但是具体的他搞的太快我没太看明白(估计是怕我学会)所以这个环节是需要有大神来帮忙补完的。大概20分钟左右机器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

故障总结:
故事的来龙去脉上面已经描述过了、这里主要是总结一下这个故障以便于朋友们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自查

1.机器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更新系统后出现开机亮第一个logo然后就黑屏(注1:不是卡logo、卡logo的判断思路是另外一种)、插充电线左上角可以亮充电图标但是怎么也进不去系统的时候、可以尝试自己焊接一套大气层pojie排线看看能不能进入大气层bios(注2:前提是你的手工要过关不然cpu电容直接干废、从来没做过的朋友建议找人搞一下这个正常价格撑死200、我这边是被宰了给大家看个笑话)、如果可以正常进入大气层bios那么可以证明机器的硬件99%是没问题的、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救砖、也就是给机器重装系统。本次的故障就是机器升级变砖然后救砖

关于怎么重装这个点是这个解决故障最关键的一环。我已经悄悄地研究过了、我被宰的时候看的那个操作过程非常繁琐、涉及到什么底层代码反正就是一大堆步骤、网上暂时也没有很系统的教程(可能是我没有找到)、所以这个环节可以说是能卡住一大片人。但是后来我去问东问西听说只要进入大气层bios后直接进入本机真实系统再重启即可解决、大气层系统包要用17版本的。这就非常容易了、你只要动动手指点点就行了、省去了一大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不过因为那个故障机已经修好我没法再去验证这个方法的可操作性了、如果大家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用我写的方法赌一下、你自己会用电烙铁焊接的情况下试错成本不到100别小看自己这可是人家报价300的维修技术哦、不知道怎么做可以私信我。

2.没有定位到故障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换东西、当时我是有定m92t36、bq24193来换的冲动的因为成本非常低、但是我想起教我修主板的师傅说过你修机器定位好故障再去动手、我最后还是忍住没有赌
3.如果你要找人修这个故障、那套pojie排线一起卖给你的情况下维修费撑死200左右、给大家做参考

小结:
此贴是记录我自己的维修过程以及碰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目的是给广大网友提供参考、在自己机器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可以心里有个数、知道大概的故障点在哪里以便实现自己零成本或者极低成本维修。我会把过程写的尽量详细、而不是搞一个1分钟都不到的短视频这是在浪费观众宝贵的时间、你可以按照我的流程一步步做。
本次维修最后还是借助了他人的力量完成的、核心的地方就是利用大气层系统去救砖、但是别人维修的时候操作非常快有些地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学会那个重刷系统的具体操作但是已经有了思路、如果有好人愿意分享那么此贴将成功补完

网友:
在哪可以装到积分??????????????

网友A:
群里高人真是多,象这种没有搞过的,我一般都不敢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里高人真是多,象这种没有搞过的,我一般都不敢接的

怕什么、自己搞不来找同行搞呗、不亏钱就行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棒棒哒

网友B:
楼主,听说switch的升级方式是以熔断电阻的方式强制升,也就是说,只能升不能降,如果升级出现问题,非常麻烦且危险,所以我的理解是能不升级就不升级,除非不升级没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听说switch的升级方式是以熔断电阻的方式强制升,也就是说,只能升不能降,如果升级出现问题,非常麻烦且危险,所以我的理解是能不升级就不升级,除非不升级没法玩

这个机器就是升级后变砖了、能救回来、尽量不要去升级、能玩就行

网友(2024-03-03):
pojie这东西都是有专人去干的   就像 修主板的不压屏   压屏的很多不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