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3-12-18):
华硕笔记本A45V启动后,界面显示四块屏,重启界面同样故障,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更新驱动程序还是同样故障,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A:
留作纪念吧   不值得修了  卖都不值100

网友:
外接的显示器,显示的画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作纪念吧   不值得修了  卖都不值100

电脑已经很旧了,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典型的显卡故障

网友:
估计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同问题  忘了怎么修好了   好像是bios里改集显还是独显就好了

网友:
见过这样的,显示屏驱动的程序,那个是一体机的,换主板出现的。

网友:
直接换不锈钢盆

网友:
插拔屏线试试,遇到屏线接触不良过

网友:
有可能是,屏幕排线口或者排线与主板连接口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怀疑显卡,风枪吹显卡十几秒上机试试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卡问题,不过之前也有些机器,要刷专门的屏程序的,如果屏上面的程序不对,就会四分屏

网友:
码片重新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