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9南桥电容那里变色了,是不是就没有救了

楼主(2023-12-19):
帮忙给看看南桥这样是不是就坏了,现在机器插电没反应,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A:
你先查查电源芯片,,那个问题不大

网友B:
你这个公共点都短路 肯定指示灯不亮!!!图片烧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公共点都短路 肯定指示灯不亮!!!图片烧糊的电容

好的感谢,我刚才咨询了秦工,他说我显卡供电炸了,让我扔垃圾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查电源芯片,,那个问题不大

好的,谢谢

网友:
问问论坛里是否有青岛当地的老板,拿过去检查一下。

网友:
先把烧坏的地方清理,然后查短路.最 后上电测试

网友:
测下阻值看看~

网友:
麻烦帮我找一下战神tx9的vin-sen电阻在哪里?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帖,等有时间我自己研究研究,本来想找大佬修的,奈何大佬们都不给修

网友:
大面积腐蚀故障点应该不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公共点都短路 肯定指示灯不亮!!!图片烧糊的电容

扣了个电容不短路了,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
显存供电那里扣了个电容不短路了,插电后待机0.01A,电源指示灯不亮,只有3.3v供电有,按开机键电流卡在0.02a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量了所有供电,貌似没发现明显的短路

网友C:
你最后那张图片,明显看到断线了,为什么不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后那张图片,明显看到断线了,为什么不补上?

你是说扣电容那里吗?那里我看了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