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可以秒杀拯救者?

楼主(2023-12-19):
把这条线夹在  可调电源上,
应该可以带动  所有拯救者了吧?
(可调电源是60v 12a的)

网友A:
怎么样试过没?好用的话我也来一条

网友B:
联想方口功率不通用,有的200w机器用330w的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试过没?好用的话我也来一条

还没呢,我整一条给大家试试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方口功率不通用,有的200w机器用330w的线不行

道道好深啊,国贼联想

网友:
卖家明确表示不通用,
维修老师傅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不会是每样买一条吧?

网友:
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改电阻

网友C:
不通用  大功率用在小功率的机器上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通用  大功率用在小功率的机器上是不行的

老哥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原装废电源剪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废电源剪一根~

300瓦 230瓦 170瓦 135瓦
各剪一根
可以召唤神龙了

网友F:
这都弄不明白,还修什么电脑,趁早回家抱老婆睡觉,

网友G:
直接在负极和中间针那个脚,接一个10k的可调电阻, 要多少W调就行了。

网友:
功率不一样是不行的。

网友H:
还有这样的搞法,一条线分功率?我以为只有分线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都弄不明白,还修什么电脑,趁早回家抱老婆睡觉,

学技术挣彩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负极和中间针那个脚,接一个10k的可调电阻, 要多少W调就行了。

谢谢老师指明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样的搞法,一条线分功率?我以为只有分线径呢

就很费解啊!

网友:
320w,这个功率很大啊

网友I:
功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功率不一样,,,,,,,,,,,,,,,

功率高的,难道不可以向下兼容吗?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负极和中间针那个脚,接一个10k的可调电阻, 要多少W调就行了。

小方口那个可以这样吗?不带针的小方口

网友:
有戴尔的接电阻骗功率么?

网友J:
刚买了几个270W的转换头,还差换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90W 230W 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买了几个270W的转换头,还差换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了

老哥给个链接,我有大电源,就差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