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登陆微软帐号白屏的临时处理方法

楼主(2023-12-19):
故障现象
1.登陆其它网站正常,在系统中修改用户帐户PIN密码,登陆微软帐号时白屏,显示执行此操作需要Internet,无法正常登陆微软帐号。

原因分析
微软服务器和国内网络运营商问题。

解决方案
一、手机开热点。电脑联手机热点上网,所用手机网络运营商为联通,成功率最高。
二、修改DNS,主DNS为4.2.2.1 备用DNS为4.2.2.2 重启后,连手机热点测试,过程会比较慢,如果不成功多试几次。

WIN11,请搜索网络连接进入,其它步骤同WIN10
2.选择更改适配器设置。
3.选中需要联网用的无线网卡.
4.选中IPV4点属性。
5.修改首选DNS为4.2.2.1 备用DNS为4.2.2.2.点确定重启电脑后联手机热点测试。

网友:
我就试过开代理才每次都能成功  要不大概率等不到网页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