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hinkPad 刷号报错 2202

楼主(2023-12-19):
多数原因是因为刷号工具不对,或者刷号不规范,少数是因为主板BIOS异常,刷不进去

a、使用自动模式刷号,自动生成名称
B、使用手动模式,手动输入正确的名称
C、如前两者无效,考虑用1.08版刷号工具初始化,存在一定风险,导致开机反复重启无法进入系统
初始化步骤:
1、引导刷号U盘,在第一个界面按ESC,输入:TP108,回车
(如果是金钥匙,在第一界面选择 UEFI Shell Environment,如第一遍初始化失败,重启后再试一次)
2、输入:4,回车,选择Initialize EEPROM 进入
3、输入:Y,回车,进行初始化,成功后提示Succeed(部分机型可能会卡一会,耐心等待)
4、重启后,部分机型会出现黑屏无显示,需要耐心等待一会,或BIOS自动恢复
     开机出现2200、2201、2202、0183,4个报错才说明初始化成功
     F1进入BIOS,F10保存退出,0183即可消失,其他报错,正常刷号后会消失

5、引导刷号U盘,、然后使用Planar service 自动刷号,至此,一般来说会解决

网友:
老哥能不能来一个刷MTM号教程吗?。

网友:
有软件嘛?

网友:
麻烦发一下工具,谢谢

网友(2024-03-05):
求工具 求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