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代码00,有时19

楼主(2023-12-19):
电脑故障代码00,有时19。多次断电重启可以,系统报故障。经过研究,果断换电源。开机正常。

就是它的原因?暂时认为是。因为换掉它就一切正常了。

就是不知道背面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A:
加个假负载测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假负载测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假负载测一下各路电压

更换A928后正常启动

网友B:
发几张元件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几张元件资料

pdf发不上来

网友:
与我的板子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