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上只有win(四个小方框的那个按键)这一个按键不管用

楼主(2023-12-19):
今天接到一个Acer N20C1(AN515-45-R7WA)的机器板号是LA-L031p
故障是键盘的Windows(就是左下角四个小方块的按键)按键不管用其他按键正常,直接拆机看了一下没有用任何的进水腐蚀现象,判断为键盘故障,订货发了一个插上检测,故障不变,还是那一个按键不管用,怀疑键盘谁不是本身就是有问题呢,就又从新拿了一个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键盘上的每一条线应该都是控制好几个按键的吧(开机键和接地线除外)至少都控制2个按键以上是吧这个只有一个按键不能用的基本都是键盘问题吧,这都换2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实在不道怎么修了。
各位老师,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吗?给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换EC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系统重装没?重装过上官网下个NITROSENSE,里面有个禁WIN键盘的选项,肯定是重装前禁用了,如果系统没重装进NITROSENSE里面找,就点一下连重启都不用

网友:
可以拍张键盘的图片,有些键盘上有可以关闭win键的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装没?重装过上官网下个NITROSENSE,里面有个禁WIN键盘的选项,肯定是重装前禁用了,如果系统没重装进 ...

这个关了的话,在PE里面也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装没?重装过上官网下个NITROSENSE,里面有个禁WIN键盘的选项,肯定是重装前禁用了,如果系统没重装进 ...

刚刚试过了好了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