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9插适配器就黑屏

楼主(2023-12-19):
不插充电器可以玩
一插入适配器,立即黑屏,但是风扇却一直在转的。有的说vin-sen电阻问题,可是我找不到

网友A:
不用开机插电直接测47脚分压是多少  不是1.2直接把那两个电阻换掉搞定  淘宝备货电阻 毕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机插电直接测47脚分压是多少  不是1.2直接把那两个电阻换掉搞定  淘宝备货电阻 毕竟是通病

插适配器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机插电直接测47脚分压是多少  不是1.2直接把那两个电阻换掉搞定  淘宝备货电阻 毕竟是通病

插适配器,测量47脚是1.2v。所以我判断别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