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花屏是显卡还是显存内

楼主(2023-12-19):
请问一下这种花屏是显卡还是显存 内接外接都是一样的花屏 之前是灰屏后来耍了几个bios就是这种花屏了 华硕fx60v 版号:gl502vm  1060的显卡

网友:
测显存供电对地值只有20左右 供电是1.3几v

网友:
独显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