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个显卡型号是什么,怎么查不到啊

楼主(2023-12-19):
这个丝印这么简单,无从查起啊,卡电流0.2安,版号6-77-p650hs0a
大神帮忙看看显卡型号啊

网友A:
这手法明显是充数随便贴上去的,那个核心代号还被刻意擦掉了,看大小和日期应该是某个台式机10系卡的废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手法明显是充数随便贴上去的,那个核心代号还被刻意擦掉了,看大小和日期应该是某个台式机10系卡的废核心

掉字了,因为用过液金,久了把字带走了,实际是1070显卡,不知道为啥跑分正常,但是鲁大师跑分是黑屏状态,跑完分区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字了,因为用过液金,久了把字带走了,实际是1070显卡,不知道为啥跑分正常,但是鲁大师跑分是黑屏状态 ...

试试玩游戏是不是正常。鲁大师跑分黑屏但是分数正常的话,一般是双显卡模式的核显驱动版本太老,去intel官网拉一个新的回来试试。也可以在试之前找个外接屏幕看看是不是有正常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玩游戏是不是正常。鲁大师跑分黑屏但是分数正常的话,一般是双显卡模式的核显驱动版本太老,去intel官网拉一个新的回来试试。也可以在试之前找个外接屏幕看看是不是有正常画面。

更新核显驱动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