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开机黑屏,滴滴响6声

楼主(2023-12-19):
老戴尔笔记本p09g开机黑屏,滴滴响6声,电源灯亮,风扇不转,大小写健灯不亮,请问各位笔记本维修大佬维修主要往哪个方向:kaixin:查找。

网友A:
这个你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B:
这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显卡问题

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想自己学着修修,提升下动手能力

网友C:
你不说一下电流多少?内存接触点干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一下电流多少?内存接触点干净吗

好尼,我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