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麦克风的开启信号呀

楼主(2023-12-19):
有摄像头,没有麦克风,排除外设,BIOS原因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HP elitebook 830g6

网友:
看图是1跟2脚是麦的数据跟时钟,9跟10好像也是(双麦克风),但糊了看不清,这个图没有麦克风开启,也不需要开启,由声卡控制,这机器板号是多少?我怎么找不到图纸

网友:
麦克风直接进CPU了,不是驱动问题就是麦所在的摄像头板坏,要不就是排线问题,再就是快捷键闭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