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FC板子中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3-12-20):
大家好!我有一个750W的主动PFC+双路磁放大电源上电能开机,各路电压也有,但上主板无法开机。检查后发现PFC电路没有工作,大电容电压320V左右。检查CM6800有14V左右供电,拆下小板检查各电阻、电容、二极管。电阻阻值基本都正常,小电容也没有发现问题,就是二极管正向电压0.6左右,反向电压1.3V。我正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正常电源,上面正常反向电压也是0.6左右。现在怀疑是二极管有问题?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拆下来测好点。

网友A:
14脚有没有7.5V?7脚有没有三角波?2、4、15脚电阻也排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脚有没有7.5V?7脚有没有三角波?2、4、15脚电阻也排查下,

经测14=7.2V,15=2.1V。电压不够。CM6800之前换过。难道也是坏的?
7脚应该是三角波,示波器没有调整好

后端输出都正常。就是PFC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