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s410p不充电故障求解

楼主(2023-12-20):
主板版号:LS41P MB  12293-1
故障原因:电池不充电

找其他图纸替代的,充电电流0.000-0.002跳变,充电指示灯闪烁,系统识别电池%正常,换过2473芯片,故障依旧,换过PC4017升压电容。
最后测量到检流电阻不正常PR4020 阻值700k,没一样的换了个10欧的。故障依旧。
最终机器被客户拿走,但是总是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
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8,9脚可以示波器打一下波型,没有波型,检查一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