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碰到过,联想拯救者R7000和R9000p通病,CPU虚焊吗?

楼主(2023-12-20):
我最近碰到几台R7000和R9000p,打黑胶的AMD,R7CPU虚焊。故障是不触发,只要我风枪一吹CPU,他就可以触发点亮了。-
我连续碰到三台了,都是这种情况,应该是通病了。
像这种情况,我把CPU拿下来重植一下,还会返修吗?

网友:
遇见六台了

网友A:
重植CPU只要不玩游戏正常6-12个月,玩游戏3-6个月的概率百分之九十返修。

网友:
那就是没的救啦,玩游戏就半年。

网友:
是不是只能换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植CPU只要不玩游戏正常6-12个月,玩游戏3-6个月的概率百分之九十返修。

有没有稳定点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植CPU只要不玩游戏正常6-12个月,玩游戏3-6个月的概率百分之九十返修。

这机器大部分过保修几个月,你怎么测试的6-12个月

网友:
bga请教修过很多r9000p的老师傅,这机器不一样

网友:
用无铅锡重置一个试试

网友:
重置了 再说了。报换cpu的价格。 返修的话在换一个

网友:
既然原厂就容易坏,那就比指望你修过的还能用得久,先给客户打个预防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大部分过保修几个月,你怎么测试的6-12个月

不是我要测试那么久,是这些重植过的机器就是这样的规律;解决这样问题需要好的设备和用无铅锡珠进行焊接能够提升使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稳定点的方法?

解决这样问题需要好的设备和用无铅锡珠进行焊接能够提升使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样问题需要好的设备和用无铅锡珠进行焊接能够提升使用时间。

好!感谢。。

网友(2024-01-22):
我现有一个 好像就是 用力压CPU 就亮

网友:
我放BGA李加焊 用了2天就死翘翘了,报了换U的价格,很多人不换....

网友D:
晶体和基板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和基板虚焊了吧

对 看起来有点像以前的显卡门  和以前的AMD 显卡,风枪稍微一吹就能亮

网友E: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开机不进系统,进系统一两分钟就死机,各种死机,刷过bios,故障依旧,会不会是cpu本体坏了?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E: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开机不进系统,进系统一两分钟就死机,各种死机,刷过bios,故障依旧,会不会是cpu本体坏 ...

我今天也遇到了,量电压都正常的,有时候放半天都不会死机,有时候一开机就死,只能是CPU问题,哎。。。找不到原因

网友:
重植无铅的  基本上没什么大事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CPU拿下来重植一下,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CPU拿下来重植一下,彻底点不亮了。

上个月重植的都返修了。。我打算换CPU试一下!有什么消息,我还会在这里回复!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CPU本身,并不是锡球脱焊,而是在CPU晶元同基板之间,搞了2台最后内存都成单通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CPU本身,并不是锡球脱焊,而是在CPU晶元同基板之间,搞了2台最后内存都成单通道 ...

十几年前的xbox和有这种故障,当初微软判断就是传统的锡球断裂,但最近3年才有人用断层扫描确认了是基板和晶圆脱焊。当初就连ps3自研的EE 处理器也有这种故障,但后期数量下降了,因此没有被确认过真正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几年前的xbox和有这种故障,当初微软判断就是传统的锡球断裂,但最近3年才有人用断层扫描确认了是基板 ...

涨知识了,cpu内部虚焊看来无药可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几年前的xbox和有这种故障,当初微软判断就是传统的锡球断裂,但最近3年才有人用断层扫描确认了是基板 ...

所以说这种CPU买到拆机的理论上也不抗用

网友(2024-06-15):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CPU本身,并不是锡球脱焊,而是在CPU晶元同基板之间,搞了2台最后内存都成单通道 ...

哈哈我就说嘛,加焊客户用了两个月又坏了,重新直球,客户用了半个月又不开机了,拿过来用一根内存条可以,加焊也不行;最后让客户用一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几年前的xbox和有这种故障,当初微软判断就是传统的锡球断裂,但最近3年才有人用断层扫描确认了是基板 ...

G86-630也是同样的问题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 核心DIE和基板周围一圈的封胶的热胀冷缩率太大 一冷一热时间长了就把基板和DIE直接连接的微锡球拉脱焊了
当时在厂里面 产品部 为这个问题折腾啊 研发产线查原因 研发说不是设计的问题 产线说不是生产工艺的问题 最后公司在NV的“建议”下买了切片机,“分析”截面 发现微锡球脱焊
后来想想 当时NV应该已经知道原因了

网友(2024-07-22):
学习学习,感觉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2025-02-14):
amd 的封装不行,R7000 R9000没有不坏的,

网友:
清灰都不敢拆散热片的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