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60 WWAN接口不识别M2硬盘,求方案

楼主(2023-12-20):
手里有一台T560的机器,想增加一块M2的硬盘,机器有一个WWAN接口,但是不支持M2硬盘,有没有大佬有解决方案,以前有给主板添加过MV模块的,但是给这个机器添加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

网友:
要加转接头

网友:
硬件就不支持,没有办法的。

网友A:
那个位置就没接SATA总线的信号过去,你装上去所以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位置就没接SATA总线的信号过去,你装上去所以识别不了

这机器是PCI-E和SATA同时支持的,有桥接芯片支撑的

网友B:
这个插口貌似支持的是双缺口的nvme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口貌似支持的是双缺口的nvme的硬盘

网友:
两种协议的硬盘都试试,SATA和NVME的,

网友:
用的就是这种硬盘,应该跟上面的师傅说一样,硬件不支持。

网友:
你添加的是nvme模块,插的是ngff(SATA)的硬盘,这科学么?

网友:
可以考虑试一下pcie接口的,不带nvme协议的硬盘

网友:
记得好像不是固态的接口,在座子旁边有丝印标注的

网友:
两种协议的硬盘都试试

网友:
协议不一样

网友:
网卡接硬盘,WIFI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