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12-20):
找了好几块测试都是这个样子,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正确的该怎么弄。谢谢大家
求助

网友:
换个测试平台,换主板

网友:
没显存供电吧

网友:
这是专门用来测线卡的吗

网友:
请教,显存通道位置,另外,测试华硕750ti定格测试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