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90 不通电

楼主(2023-12-20):
电流表上电0.01 按开机无反应,拆开测量各个电感,5v对地阻值才32,正常应该在300左右(拿一台好的机器测过),拆开PL4551确定是后极的问题,这个5V_S5去的地方可太多了,尝试烧机,但是并没有任何发烫的地方,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后续思路该怎么走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有点多了,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上热成像才是正道

网友A:
这个肯定能烧得出来的,把电压调高一点,不要超过5v,一般都是声卡网卡,USB的供电,还有三五伏的二级转换管,还有五伏的芯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芯片看通往的地方去拆或者是热成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能烧得出来的,把电压调高一点,不要超过5v,一般都是声卡网卡,USB的供电,还有三五伏的二级转换管,还有五伏的芯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芯片看通往的地方去拆或者是热成像

type接口芯片有一次烫,换过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接口芯片有一次烫,换过之后还是一样

查下它的输出,供电,ldo这些,它烫不一定是他的问题

网友:
Vccsa的芯片可能大

网友:
拆5v电感,再测阻值,看是电感前端阻值不正常还是后端不正常。

若前段不正常查芯片条件

网友:
查找供电时序是最实际的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同样问题,热成像看是一个g2895blk发热,但并不是这个ic的问题,没时间仔细查,还丢着吃灰!

网友:
上热成像把

网友:
热成像打一下

网友:
图纸都有了 直接笨办法一个个拆就好了

网友:
5v去的地方。不多,直接拆的完了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了一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