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就问,这个蜂鸣器连续响是

楼主(2023-12-20):
新手不懂就问,这个蜂鸣器连续响是什么意思?已经测过了a11有复位,a13、14有时钟,手中条件有限希望各位大佬给条明路。

另外再求个卖国嘉 f2a88XM d3h 的bios,太老了官网都找不到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这好像是cpu报警。是否没接cpu风扇。

网友:
cpu风扇装上试试   先电池放电

网友:
头一次听到这声音,这么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cpu报警。是否没接cpu风扇。

风扇装了,还是这样响。装了显卡发现风扇猛的转了一下又慢下来,循环这样,感觉在反复跑码

网友:
我来填坑了,所有信号都检查了一遍发现内存vddspd电压没有,看电路图0欧电阻补上就好了(看主板上这个器件应该是没有的,搞不懂),只是狗嘉这个告警太坑了